论430的超频

楼主:
430单片机是好东西,单周期指令,应该说比51要快多了,姑且避开少数双周期指令不谈,8MHz的430速度相当于8*12=96MHz的8051(51是12个震荡周期一个指令),不过比起××R来,好象就逊色了,最近在南京上了××R SCO的讲座,ATMEL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把××R的速度提高到20MIPMS(每秒20M条指令),以后将达到40MIPS。我想试一下430到底能跑多快,于是就作了以下测试,只跑了定时器定期点LED的简单程序:
9MHz 正常;11.0592MHz正常;12MHz正常;20MHz不行了,手头没有12-20之间的其他晶体,只好作罢,不过12MHz能正常工作,已经让我很高兴了,毕竟已经比额定频率高50%,而且MCU没有任何发热的迹象。以前查过430系列的电气性能指标,I/O口的输入、输出频率最高9MHz,I/O口还没有空去试。
体会:TI的430我使用至今还没有发现有损坏的,有一次在F149上误加了25V的电压,心想这下55块大洋完完了,没想重新通电到竟然一切完好如初。还有几块F133在我刚学430的初期焊的手艺太臭,反复用热风枪拆卸,竟然也好好的,可见TI公司的产品质量(当然所有的430都是工业级的)。
430的缺陷:I/O口不能耐5V输入,另外就是速度需要提升,低功耗不是很迫切,如果能在以上改进,那430会推广得更好。我也不必再为了某项目而狂学ARM。告诉大家:PHILIP的ARM LPC2114FBD LQFP内置16K RAM,128K ROM,I/O口耐5V输入,功能强劲,只要 55.0 !!60M主频。
以上观点,为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据说ARM10跑到400M没问题。
我也在搞LPC2124的东西,以后我们可以多交流。
感觉430就是低功耗方面优点突出。如果最求速多就选别的吧!

网友:
不需要晶振,有FLL+的可以调整锁频环的倍频

网友:
不过感觉IAR+430的编程效率比较好,IAR+××R有点别扭,××RS+××R效率比较低。

引用:

430单片机是好东西,单周期指令,应该说比51要快多了,姑且避开少数双周期指令不谈,8MHz的430速度相当于8*12=96MHz的8051(51是12个震荡周期一个指令),不过比起××R来,好象就逊色了,最近在南京上了××R SCO的讲座,ATMEL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把××R的速度提高到20MIPMS(每秒20M条指令),以后将达到40MIPS。我想试一下430到底能跑多快,于是就作了以下测试,只跑了定时器定期点LED的简单程序:
9MHz 正常;11.0592MHz正常;12MHz正常;20MHz不行了,手头没有12-20之间的其他晶体,只好作罢,不过12MHz能正常工作,已经让我很高兴了,毕竟已经比额定频率高50%,而且MCU没有任何发热的迹象。以前查过430系列的电气性能指标,I/O口的输入、输出频率最高9MHz,I/O口还没有空去试。
体会:TI的430我使用至今还没有发现有损坏的,有一次在F149上误加了25V的电压,心想这下55块大洋完完了,没想重新通电到竟然一切完好如初。还有几块F133在我刚学430的初期焊的手艺太臭,反复用热风枪拆卸,竟然也好好的,可见TI公司的产品质量(当然所有的430都是工业级的)。
430的缺陷:I/O口不能耐5V输入,另外就是速度需要提升,低功耗不是很迫切,如果能在以上改进,那430会推广得更好。我也不必再为了某项目而狂学ARM。告诉大家:PHILIP的ARM LPC2114FBD LQFP内置16K RAM,128K ROM,I/O口耐5V输入,功能强劲,只要 55.0 !!60M主频。
以上观点,为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梁哥,你兼职的工作是用ARM做什么哦?小弟我最近调模拟电路,都要疯了。

网友:
牛人辈出啊

网友:
标称为8M的片子有超到12M的应用,TI的EZ430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标称为8M的片子有超到12M的应用,TI的EZ430就是这样用的
这点我确实也发现了,不过1611原来标称的最高频率是8M,对于2XXX的片子,标称的最高频率就已经是16M了,它能超到多少呢?

网友:
我的435用到12M没有问题

网友:
ti的还能超频啊?用了三年了第一次听说,呵呵,不过也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