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熟悉ZIGBEE技术的人么?

楼主:
zigbee技术还是头一次听说,在无线通讯中很有用处吧,大家有熟悉zigbee或者miwi的吗?我查了些资料都是简单的介绍发展和基本应用的,请问谁有类似数据手册样的详细的技术介绍吗?PDF的也可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TI有很多详细文档的呀!MICROCHIP也有哦!现在很流行哦

网友:
我查了microchip 的miwi协议栈,从资料上看一个网络中节点只能有8个,是吗?那也太少了啊。zigbee网络中除了最终点和终端设备,中间的节点能有多少个呢?

网友:
你如果自己要开发,一个人力量一定不够的.....需要有人支持你才行....有需要可以找我,帮你介绍TI-chipcon的工程师:MSN:bjrdragon@hotmail.com

网友:
谁说一个人不能开发?我就是一个人开发的,有问题可以问我。xlaser2003@yahoo.com.cn

网友:
bjrdragon

引用:

你如果自己要开发,一个人力量一定不够的.....需要有人支持你才行....有需要可以找我,帮你介绍TI-chipcon的工程师:MSN:bjrdragon@hotmail.com
呵呵 好像就是你吧?

网友:
我现在基本上了解ZIGBEE的意思了,但是对于协议栈很是茫然啊,资料上介绍都是几万行的代码可怎么看啊,呵呵,有的公司免费下载的协议栈是已经根据网络里不同作用的设备写的吗,就是PAN协调器有PAN协调器的程序,路由有路由的程序,终端设备有终端设备的程序,是不是直接下载就可以用了呢,感觉自己好菜啊...谢谢大家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同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