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RC复位电路如此不稳定??

楼主:
做了一批板子,有10%左右上电不能复位,用的是一般的RC电路,应该不是RC质量问题,板子已经做好了,不可能加器件了,目前用的是100K+104电容,我目前如何才能挽救?CPU是F123

网友:
我的复位电路也是100K+ 104 复位没问题呀;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不稳定,用在控制里面会出问题,推荐使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
是啊,是啊,确实有问题,但是,133的问题更大!我上次的东西真是欲哭无泪,都不知道给客户怎么说,一批全退下来了,唉

网友:
工作电压是多少?要求BOR功能吗?

网友:
工作电压是3.3V,现在初步是怀疑电源干扰引起,这个电路工作环境不是很好,是用一组发电机绕组出来的信号供电的,这个信号峰值有400V,有效值大概30V,要稳到3.3V有没有一个低成本的方案?要求成本最好以两块钱以下.

网友:
RC复位电路在电池供电应用没有问题,135在给老外搞的OEM项目中应用也很常见,并没有出现什莫问题。
电力方面和电路设计,pcb设计有很大关系,可以多看一些EMC设计和参考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电路及布局。

网友:
阻容复位电路应用在一般低压电路没有问题

其他方面不太清楚、建议使用专门芯片试试

网友:
去掉电容试试!

MSP430内部有上电复位功能,干嘛还外接电容?我用了也有上万片430了,从来不加电容,复位从没出现问题,也许是运气好吧?
另外F1xx系列在恶劣环境中会有"锁死"问题,带有BOR功能的F2XX系列就好多了。

网友:
因为430的功耗太低了,加了电容后往往是因为电容的电没有放净造成不能正常复位的,TI官方推荐的一种方法就是只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在430DAY上听说过。

网友:
1系列的430应该使用电压监测芯片复位,RC复位有可能造成很多意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