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都为430选择什么型号的看门狗芯片?

楼主:
先行谢过!!!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430内部的WDT呢?

网友:
老张 你也来这里指导工作了啊,哈哈

网友:
平时太忙了啊!

网友:
一般的3V的706、809都可以

网友:
低电平有效的话,什么型号的809基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为什么不采用430内部的WDT呢?
其实内部的WDT不可靠!
考虑到芯片若是工作不稳定,复位不正常,晶振不振?内不得WDT就没办法工作了!

网友:
好久不联系了!
因楼主是用MSP430F149,外围已加了复位芯片,复位是不会有问题的,另外,好的晶体是不会出现不起振的,所以建议客户使用内部WDT,这也是考虑成本的原因。

网友:
内部的有没有程序示例啊,很多都是一开始就关掉了啊,具体怎么用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示列啊,版主帮忙,谢谢!

网友:
#include "msp430x20x3.h"
;-------------------------------------------------------------------------------
ORG 0F800h ; Program Reset
;-------------------------------------------------------------------------------
RESET mov.w #028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etupWDT mov.w #WDT_MDLY_32,&WDTCTL ; WDT ~30ms interval timer
bis.b #WDTIE,&IE1 ; Ena××e WDT interrupt
SetupP1 bis.b #001h,&P1DIR ; P1.0 output
;
Mainloop bis.w #CPUOFF+GIE,SR ; CPU off, ena××e interrupts
nop ; Required only for debugger
;
;-------------------------------------------------------------------------------
WDT_ISR; Toggle P1.0
;-------------------------------------------------------------------------------
xor.b #001h,&P1OUT ; Toggle P1.0
reti ;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ORG 0FFF4h ; WDT Vector
DW WDT_ISR ;
END

网友:
#include "msp430x20x3.h"
;-------------------------------------------------------------------------------
ORG 0F800h ; Program Reset
;-------------------------------------------------------------------------------
RESET mov.w #028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bis.b #001h,&P1DIR ; P1.0 output
xor.b #001h,&P1OUT ; Toggle P1.0
bis.w #LPM4,SR ; Disa××e all clocks
Mainloop jmp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网友:
#include "msp430x20x3.h"
;-------------------------------------------------------------------------------
ORG 0F800h ; Program Reset
;-------------------------------------------------------------------------------
RESET mov.w #028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etupWDT mov.w #WDT_ARST_1000,&WDTCTL ; Set Watchdog Timer timeout 1s
bis.b #001h,&P1DIR ; P1.0 output
xor.b #001h,&P1OUT ; Toggle P1.0
bis.w #LPM3,SR ;
Mainloop jmp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网友:
引用:

一般的3V的706、809都可以
请问809应该是电压监控芯片,也可以做看门狗吗

网友:
在芯片死锁时,此时芯片没有正常复位,振荡器没有工作,内部看门狗是不会发挥做用的,要保证可靠性,必须要使用外部看门狗,另电源部分设计和晶体振荡器布线要特别慎重,毕竟是低电压低功耗芯片,用于工业控制时要处理好抗干扰问题,尽量防止死锁。另809仅是复位芯片,没有看门狗功能,请高手回答问题时要慎重,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pic单片机的看门狗的振荡器是独立的,并且用软件关不掉。用软件关不掉的看门狗才是真正的看门狗

网友:
楼上的好像很懂得样子。真正的看门狗是什么呀?我可以理解成永远有效的吗?世上还没有永远有效地东东。害怕被软件关掉,是软硬件设计的功夫不够,尤其是软件。要在程序跑飞的处理上下功夫,不能偷懒的。要尽可能的减少跑飞的破坏性。软件能关掉看门狗是给设计人员提供方便。不然,人家还多费那些功夫干什么?直接做死更简单。
430一般不用外配看门狗,除非超高可靠性要求,这时要在多方面下功夫,尤其是不要考虑节省成本。航天电阻就要几千元一支呢。个别型号的430需要外接电压监控芯片,就是前面有人提到的809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很多呢。只要是低电平有效复位的工作电压与430工作电压匹配的就行,最重要一点是根据需求选定要监控的电压,电源到这个电压一下就锁死mcu。

网友:
多谢楼上啦

网友:
看看还是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