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楼主:
请问,我用的是MSP430F449单片机,其中很多模块都用不到,也有很多引脚用不上,这些多余的引脚怎么处理呢?肯定不能直接悬空吧?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
好象是接地然后设置为输入状态

不过完全可以悬空的,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你产品要求不是太严格的话)

曾经在一块数字表头中用F135,没用的管脚全部悬空....在干扰(对讲机与变频器干扰)中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配置成输出然后悬空,或配置成输入,然后通过上下拉电阻接电源或接地。(接地时一定要用电阻么?)

网友:
引用:

是否可以考虑配置成输出然后悬空,或配置成输入,然后通过上下拉电阻接电源或接地。(接地时一定要用电阻么?)
未使用的端口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直接悬空)。初始化时直接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即可,从低功耗的要求考虑,设置为输出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是否可以考虑配置成输出然后悬空,或配置成输入,然后通过上下拉电阻接电源或接地。(接地时一定要用电阻么?)
3楼中的附件里已经有了明确答案了。
要想看到最权威最放心的答案就上ti的网站上找,slau056e(msp430x4xx users' guide)第34页。
ti上的资源很丰富而且是权威的,看你找不找得到了。好好利用才是王道啊

网友:
直接设置成输入而不给一个固定的电平很容易引起电平翻转吧?何况我是要用MSP430单片机去控制nRF2401(2.4GHz射频模块)的,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应该设置成输出然后悬空,可高频影响不能忽视啊?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
引用:

直接设置成输入而不给一个固定的电平很容易引起电平翻转吧?何况我是要用MSP430单片机去控制nRF2401(2.4GHz射频模块)的,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应该设置成输出然后悬空,可高频影响不能忽视啊?有好的建议么?
输出悬空不会有问题的,不知你是担心2401对430有影响还是430对2401有影响。我看都没什么影响

网友:
准确做法是 全部接地然后设置为输入。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是菜鸟,提的问题都是很烂的哈。再问一下,如果将引脚配置成输入,用上/下拉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的方式是否可行?配置成输入的话就一定要接一个固定电平是吧?接低电平时能否不加电阻直接接地呢?

网友:
引用:

准确做法是 全部接地然后设置为输入。
需要加电阻后再接地么?

网友:
引用:

直接设置成输入而不给一个固定的电平很容易引起电平翻转吧?何况我是要用MSP430单片机去控制nRF2401(2.4GHz射频模块)的,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应该设置成输出然后悬空,可高频影响不能忽视啊?有好的建议么?
既然是未使用的脚,即便引起电平翻转,你又不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若设置为输出就更没必要担心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直接设置成输入而不给一个固定的电平很容易引起电平翻转吧?何况我是要用MSP430单片机去控制nRF2401(2.4GHz射频模块)的,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应该设置成输出然后悬空,可高频影响不能忽视啊?有好的建议么?
决不能让“高频影响”侵略到闲置IO上,应该拒敌于国门之外啊!外壳屏蔽,电源滤波,引线去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