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口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F1611的单片机,IAR软件里面的设置都应该没有问题,其中JTAG口:1(地),2(悬空),3(+3.3V),4(RST),5(P2.2),6(P1.1),7(TCK),8(TMS),9(TDI),10(TDO/TDI),其中出了5和6外其余的管脚都没有复用,以前这个JTAG用在F169上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用在F1611上却总提示找不到设备,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我用的是F1611的单片机,IAR软件里面的设置都应该没有问题,其中JTAG口:1(地),2(悬空),3(+3.3V),4(RST),5(P2.2),6(P1.1),7(TCK),8(TMS),9(TDI),10(TDO/TDI),其中出了5和6外其余的管脚都没有复用,以前这个JTAG用在F169上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用在F1611上却总提示找不到设备,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顺序?我设计作的JTAG肯定支持F169和F1611
1 TDO 2 VCC
3 TDI 4 VCCO
5 TMS
7 TCK 8 TEST
9 GND
11/RST

网友:
huleide好,您用的是自制的可以支持JTAG和BSL的接口。
请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关注,毕竟要做个呵呵

网友:
呵呵,找到原因了,RST接到了一个看门狗芯片上,导致单片机不停的复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一下,如果使用BSL方式,可以省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