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与微型打印机的连接?

楼主(2007-12-26):
149与微型打印机的连接?
微型打印机是5v供电的,26线双排针型插座
打印机的输入信号DB0~DB7,用3.3v到5v的转换芯片4245
那么打印机的输出信号ACK,BUSY想直接接到149行么
打印机
微型

网友A:
串接一个2。4K的电阻就可以拉
我这样用好几年拉,

网友B:
可是149的任何管脚最大输入电压为3.6V,串连电阻只是限流,5V输入可能会烧坏149吧?

网友C:
ACK和BUSY都是单向的,电路比较好设计: 5v到单片机的信号经过串联的电阻分压后送到430的i/o口,430i/o可以经过三基管驱动后得到5v的逻辑电平送到打印机。

网友D(2014-10-26):
有大神能告诉我若用149一个并口接收外部数据,另一个并口将数据输出给打印机打印 同时无线发送给pc机 需要接扩展的并口电路吗?
求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