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9学习板spi问题

楼主:
我有两块学习板2274和169,分别外扩flashat 45db041,在2274上使用正常,但在169的学习板上就始终不行,我刚刚接触msp430和spi很多问题不懂,boss又催得急,我特别着急,做梦都想着,请各位大虾拔刀相助,感激不尽。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的spi我初始化的不对,但是我又实在看不出是哪不对,折磨了好几天..因为at45db那面都是一样的。
2274的初始化:
void Init_spi(void)
P3SEL |=BIT0+BIT4+BIT5; //p3.4为TX,P3.5为RX,P3.0为UCA0CLK
P3DIR |=BIT4+BIT3; //P3.4为输出方向,p3.3为cs
UCA0CTL1 |=UCSSEL0; //时钟源选择32768晶振
UCA0CTL0 |=UCMST+UCSYNC+UCCKPL+UCMSB; //spi主机模式,spi通讯,时钟极性选为高电平无效,选择最高有效位先发
UCA0BR1=0; //32768/1200=27.3
UCA0BR0=27;
UCA0MCTL=0;
UCTL0&=~SWRST;//SWRST复位,USART允许

169的初始化:
void SPI_Init()
UCTL0&=~SWRST;//SWRST复位,USART允许
UCTL0=CHAR+MM+SYNC;//spi主模式,8位数据
UTCTL0=STC+SSEL0+CKPH;//32KHZ晶振为时钟源,3线SPI
UBR00=0x0;//波特率分频因子为2
UBR10=0x27;
UMCTL0=0x0;//位调整
ME1=USPIE0;//SPI0模块允许
P3SEL|=0x0e;//P3.0~P3.3被模块占用
P3DIR=0x1A;//P3.1(SIM0),P3.3(UCLK)p3.4为cs设为输出模式

网友: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我是头一次给boss做事,特希望能做好,可就遇到这种问题,555。。

网友:
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但是在2274上运行就很正常,到169就不行了,这两块板在使用spi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怀疑169的spi坏了可能吗?怎么验证下呢?恳请大虾们给点意见

网友:
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我用147 45db642, 642的so口始终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 哪位大虾帮忙 小女子感激不尽 我的qq 85645366
void init_SPI1()
{
P5SEL &= ~0x80;
P5DIR |= 0x80; // 初始化
P5OUT |= 0x80;

UCTL1 |= SWRST; // SWRST=1
ME2 |=USPIE1; // 接收允许、发送允许
UCTL1 |= CHAR + SYNC + MM;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TCTL1 |= CKPL+ SSEL1 +SSEL0 + STC; // SMCLK, 3-pin mode,执行此语句后, SIMO1输出即为 1
U1BR0 = 0x02; // SPICLK = SMCLK/2
U1BR1 = 0x00;
UMCTL1 = 0x00; // no modulation
UCTL1 &= ~SWRST; // SWRST=0,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网友:
居然有同命相怜的人啊~解决了一定要上来回复一下啊~

肯定大虾给点意见吧~感激不尽~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还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