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定时器产生500msLED闪烁的程序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P5^6不能产生500MS的波形呢?
static void TimeAIni(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内部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XTS; //关闭4M(XT2)振荡器。
BCSCTL2 = SELM0 + SELM1 + SELS ; //MCLK选择XT1MCLK选择XT1(32.768kHz)、SMCLK选择XT2。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TAIE; //选择32.768kHz (ACLK)作为定时时钟,不分频,增计数模式,开中断。
CCTL0 = CCIE;
CCR0 = 16384;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mrAInt(void)
{
P5OUT ^= BIT6;
}
void main(void)
{
TimeAIni();
P5DIR |= BIT6;
_EINT();

while(1)
{
}
}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
TAIE不要打开,这个中断对应另外一个向量。没有定义这个向量,程序会跑飞。

网友:
大老!还是不能解决啊

网友:
还是不行啊!!怎么了

网友: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
同志们!问题解决了!
这个:BCSCTL1 = XT2OFF+XTS; //关闭4M(XT2)振荡器。
应该改成:BCSCTL1 = XT2OFF; //关闭4M(XT2)振荡器。

但是不知道LFTX1工作在高频模式就不行(就是设置了XTS位了),还请高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