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写flash(浮点数是怎么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6-02-09):
【求助】读写flash(浮点数是怎么存储的?)问题
1.浮点数在flash中是怎么存储的?(比如1.2在flash中保存为多少?)
2.保存浮点数和整数在写flash和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谢谢
FLASH
存储

网友A:
直接把指针定义成float型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1-08):
转换为整型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