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

楼主:
请问MSP430可以允许工作的最大系统时钟MCLK是多少?
假如我想让它工作在50M
是不是必须在XT1处接上一个高频时钟,再编程倍频?而不能再接32768Hz了?

网友:
MSP430想工作在50M,感觉难度比较大
觉得你需要重新论证你的方案...

网友:
那么MSP430工作的最高时钟是多少呢?
我用的MSP430XG461X的

网友:
我的晶体XT2能接12M或者8M吗?
或者XT1接高速时钟,比如说8M,然后把系统时钟倍频?
可以吗?
我用的461x

网友:
目前的430,2XXX的是16M

网友:
时钟上限是指主频,和模块时钟。
目前 msp430x2XXX的是16M,其他机型8M.
150M 的需求可以考虑使用ti的DSP.

网友:
最大8M?
。。。。。。。。。。
那我就很困难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