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AMBE

楼主:
现在我们设计的是DSP与AMBE-2000连接并进行通信,但由于项目需要,资源紧张,所以可能要改成MCU与AMBE-2000连接。我用的MCU是TI的MSP430系列。
我想问您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实现连接?因为DSP是可以通过McBSP与AMBE相连的,而MCU没有McBSP的功能,那么需要连接哪几根线,与MCU怎么连。
麻烦各位!

网友:
哈哈,问一下AMBE2000价格多少啊

网友:
AMBE-2000价格这要看你联系的代理了
我知道的有270左右的
还有380的

。。。。。。。。。。
我的问题谁来帮帮我?

网友:
使用msp430的一个端口port口,可以实现8位的数据并行传输,再加一个握手信号就可以。

网友:
AMBE应该是通过McBSP连接到主机上的,不是并行吧
再一个,什么是握手?我不懂,呵呵

网友:
引用:

AMBE-2000价格这要看你联系的代理了
我知道的有270左右的
还有380的

。。。。。。。。。。
我的问题谁来帮帮我?
谢啦,帮顶一下

网友:
AMBE-1000

我们研制的AMBE-1000支持串口和并口操作,完全兼容进口芯片,价格又好,有兴趣可以试一试。免费申请样片,电话:13914758000,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