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F155实现计数功能

楼主:
请教:将一个矩形脉冲序列送入单片机计算其脉冲数并根据脉冲数调节其增益。怎么实现呢?主要是计算脉冲数。谢谢

网友:
高手给点思路也行啊 。。艾

网友:
愁啊。也没个高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
设置一全局变量 a
P1 或 P2 口中某一脚做输入检测,脉冲高电平触发中断,在中断中给变量 a++;
你可以用定时器A 每1ms至1s 的时间段中选择合适的中断时间,中断一次判断 变量 a 的值大小;
根据变量 a 值的大小 再通过改变DAC或数字电位器的数据改变增益;

网友:
我用的高速晶振是8M的。我先设置TA的CCR2=10000。但是脉冲来之后每个高电平都要触发中断啊。这个中断怎么写呢?(也就是a++放在哪啊)。然后这个脉冲序列计数完后再触发中断得到a的值。
总的中断这样设置行吗?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p_int(void)
{

switch(TAIV)
{
case 4:
GAIN=a; //暂时表示一下

default:
break;
}

网友:
P1DIR &=~ BIT0;
P1IES |= BIT0;
P1IE |= BIT0;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ut1 (void)
{
if(P1IFG&BIT0) // 如用P1。0 I/O口 检测脉冲
{
a++;
P1IFG &=~ BIT0;
}

}

网友:
用定时器做的话,也可以将定时器设置在捕获状态下,如上升沿捕获,当定时器捕获到上升沿时会产生一次中断,此时定时器会记录当前计数器的值到CCRX,您可以把这个值放到指定的变量里,两个次中断的记数差值就是你实际计数个数,这样你可以根据你计数个数调整增益,另外如果要计算时间的话只要将个数乘以定时器时钟就可以。

网友:
谢谢两位高人。
对于频率1M的脉冲中断响应应该是及时的吧?

网友:
还有每次中断为什么都要1ms到1s啊。小于这个不行吗?

网友:
用捕获的方式就不用设置1mS~1S啦。你可以把8MHZ当TIMERA时钟,最小可以到1/8uS,另外由于1MHZ捕获信号与8MHZ比较接近,如果采用两次捕获计算一个脉冲宽度精度不高,可以多采几次,如100次求得平均,这样精度会高很多。

网友:
我就是计脉冲数。不是测宽度,这样用软件的方式中断响应及时吗?
用硬件计数怎么实现呢??

网友:
版主。再来指导一下撒。用硬件方法怎么实现呢

网友:
试试将这个脉冲源用作TA或TB的时钟源(即TACLK或TB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