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晶体起振问题

楼主(2008-01-10):
低速晶体起振问题
我公司共有两款产品用了msp430单片机,分别为MSP430F437、MSP430F417,其整体工作情况还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就是用32.768k的低速晶体,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外部内部的晶体选择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经常有10%左右的板子不起振。
比如外部接两个18p电容,内部选择1PF,10PF,14PF,18PF,都试过,或者外部不接电容,内部选择14PF,都有出现不起振的,但大部分还是正常的。
如果换一个晶振马上就正常了,可是换下来的晶振并没有坏,焊到其他的产品EMC系列,或51系列的单片机上工作也正常。如果说电容和晶振配合不好的话,随便换一个晶振就能好,并不需要调呀。
如果不换晶振,调一下外部电容也能解决,就是这个一致性较差。
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没法解释。
经各位知道原因的,或遇见同样问题,帮帮忙。
电容
晶振

网友A:
查查电源上电时的情况,包括上电特性和放电特性

网友:
系统初始化时,4xx的低速晶振失效标志加以判断就解决了

网友B:
我己经进行了震荡失效标志的判断,仿真时,确实过不去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更怪异,一个430的最小系统板,32768晶振焊在PCB上原来设计的晶振位置上就不起振,接地也不行,通过引脚过孔焊到板子另外一面,但不接地(也接不了地,没有那个焊盘了)百分之百起振!

网友D: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在用的时候32768的晶振根本没用上,只用了一个2M晶振,因为32768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