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简单的 问题

楼主(2008-01-17):
求救:一个简单的 问题
我将一个数比如10传给单片机的一个管脚P2.6。
怎么利用这个数赋给GAIN呢。直接GAIN=P2.6?谢谢

网友A:
管脚只能一位一位的接收数据,先把10转换成ascii码,然后再一位一位的发送到P2.6

网友B:
还是不太懂啊 。怎么能一位一位的接收?怎么赋值呢

网友C:
if(P2IN&BIT6==BIT6)GAIN=1;
else GAIN=0;

网友D:
你这样做,需要和定时器配合吧....
算下来和个软串口差不多............

网友E:
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用一个管脚接收一个字节呢,一般用一个管脚进行数据传输都是通过串口或i2c模式来传的啊

网友F:
I2C不也是串行的吗?和串口原理差不多了。
不过看你用的什么片子的,有支持I2C的片子啊,完全可以硬件实现了,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G:
我用的F155。初学。现在是把一个脉冲序列送进一个引脚。然后计算它的脉冲个数。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