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FET升级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USB FET调试时,居然提示我说“firmware的版本不对,是否要升级”。试了几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本来想明天咨询了再弄的,结果熬不住,点了“确定”。这下好了,就看见IAR在进行了什么“Erase――”之后,就永远地停在那里了。

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啊?FET升级时怎样进行的?我的USB FET工具还有得救吗?

我用的芯片是2012,软件是IAR3.41A。

网友:
你是使用的EZ430吧,去我们网站下载固件,手工刷一下即可.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网站真好,以后会常去的。
不过,固件程序怎么烧入?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可以使用并口JTAG工具或者BSL工具。

其它支持JTAG的编程器都可以。

网友:
不明白,并口JTAG工具怎么能对USB FET操作呢?不好意思,不了解这个过程。

网友:
拆开烧程序,你会看到内部有JTAG口。

网友:
难道他们没有“加密”

网友:
没有加密。

网友:
呵呵,EZ430也出现这种问题了啊?

网友:
怎么办?

我只好又买了两块ez430.
可是,升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要升级,一升级就完蛋了。只有重烧固件才能解决。

网友:
恐怖!幸好我最近没有插EZ430上去,呵呵。不然也跟我的USBFET一样,险些挂掉,还要曲线救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