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汇编语言link时的错误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刚刚接触430编程,编译了一个汇编语言的例子

;-----------------------------------------------------------------------------
ORG 08000h
;-----------------------------------------------------------------------------
RESET mov.w #0600h,SP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SetupP1 bis.b #002h,&P5DIR

Mainloop xor.b #002h,&P5OUT
Wait mov.w #050000,R15
L1 dec.w R15
jnz L1
jmp Mainloop

;------------------------------------------------------------------------------
;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44x
;------------------------------------------------------------------------------
ORG 0FFFEh
DW RESET
END

Link时产生的错误信息如下:

Rebuilding configuration: test_asm - Debug

1 file(s) deleted.
test_asm.s43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test_asm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不知道如何解决?哪位高手能执教一下,不胜感谢!!!

所用软件为IAR3.30

网友:
程序发全了吗(怎么没有头文件)?是哪款片子?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检查DEBUG的设定吧

网友:
引用:

程序没有问题,检查DEBUG的设定吧
请问DEBUG应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
用的多少版本的IAR?

网友:
引用:

用的多少版本的IAR?
IAR 的版本是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