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F2013仿真器不联机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27):
EZ430-F2013仿真器不联机故障如何解决
我先后买了两个EZ430仿真器,(没办法,用2013作了产品,已经制PCB), 都出现如题故障,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打技术支持电话,告知与我的计算机有关.
仿真器
技术支持
如何

网友A:
有提示要求装驱动吗?
一台电脑首次使用EZ430会提示安装驱动后,才会联机使用。
如果装过驱动,则插上EZ430后,观察资源管理器中能否找到这个硬件。找不到硬件有2个原因,EZ430损坏或者电脑USB口受限。

网友B:
以前装过驱动,可以用. 现在插上计算机,资源管理器中没有这个硬件,换一台计算机也没有反应.

网友C: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我以前用EZ430,发现在同一台机子上,XP番茄不行,完全版就可以,可能是番茄去掉了多串口卡的驱动,所以无法使用,你看看是不是也是同一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08-01-21):
在 /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里也看不到吗?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的:
经常会提示:更新驱动
然后就联机不上了

网友F:
这个东东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