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sp430x14x ---led.显示程序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led.h"
unsigned char seg[]={
0x3f,0x06,0x5b,0x4f, /* 0 1 2 3*/
0x66,0x6d,0x7d,0x07, /* 4 5 6 7 */
0x7f,0x6f,0x77,0x7c, /* 8 9 A B */
0x39,0x5e,0x79,0x71 /* C D E F */
};

void Init_Port(void)
{
//将P1口所有的管脚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方式
P1DIR = 0;

//将P1口所有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O口
P1SEL = 0;

// 将P1.0 P1.1 P1.2 设置为输出方向
P1DIR |= BIT0;
P1DIR |= BIT1;
P1DIR |= BIT2;
return;
}
void SHCLK_Hi(void)
{
//P1.2管脚输出高电平
P1OUT |= BIT2;
return;
}
void SHCLK_Lo(void)
{
//P1.2管脚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2);
return;
}
void STCLK_Hi(void)
{
//P1.1管脚输出高电平
P1OUT |= BIT1;
return;
}
void STCLK_Lo(void)
{
//P1.1管脚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1);
return;
}
void DataOut(unsigned char nValue)
{
int i;
int j;
for(i = 0;i < 8;i++)
{
if ((nValue & 0x01) == 1)
{
P1OUT |= BIT0;//输出高电平
}
else
{
P1OUT &= ~(BIT0);//输出低电平
SHCLK_Hi();//时钟高电平,上升沿有效
for(j = 10; j > 0; j--) ;//延迟一点时间
SHCLK_Lo();//时钟低电平
for(j = 10; j > 0; j--) ;
nValue >>= 1;
}
retur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Value;

//初始化时钟
Init_CLK();
//端口初始化
Init_Port();
//清除锁存信号
STCLK_Lo();

//输出0
nValue = 0;
DataOut(seg[nValue]);
//输出2
nValue = 2;
DataOut(seg[nValue]);

//给锁存信号,显示上面的两位数据
STCLK_Hi();

return;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网友:
void Init_Port(void);
void SHCLK_Hi(void);
void SHCLK_Lo(void);
void STCLK_Hi(void);
void STCLK_Lo(void);
void DataOut(unsigned char nValue);
void Init_CLK(void);

网友:
哥们 这是?
是共享资源还是讨论程序?共享资源就应该发个全的呀。。

网友:
哥们,你这是做什么啊?
程序写的也并不是很工整啊.......

void SHCLK_Hi(void)
{
//P1.2管脚输出高电平
P1OUT |= BIT2;
return;
}
//为什么要加个return;有什么讲究吗?
//这样的一个函数为什么不做成个宏呢?

网友:
结构松散,内容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