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430-f2013仿真器是否支持热插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试过没发生什么意外,但建议还是在“设备管理器”将工具停止使用后再拔下

网友: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建议直接插拔;
停止运行后,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特别是带了外围电路后最好退出开发环境再拔出。

网友:
坚决不支持热插拔,,430特点是低功耗,抗干扰效果不好,,主要是FLASH在调试时容易搞坏,最主要的原因时430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对波动,静电都比较敏感,不能因为一两次热插拔没问题就认为这样作是正确的---

网友:
从USB的接口设计来说,设备具有热插拔的能力(地先接入)。
况且2013内部有brown-out reset电路,“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但恐于430的“脆弱”阴影,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唉!我在利达尔先后买了两个EZ430-F2013访真器,原因是第1个用了几次后计算机就对这个usb设备没有任何反映了,跟没插入一样,没办法就发回北京的利达尔了,他们又发到杭州修去了,为了不中断调试就又买了一个,到了以后用没几次就和第一个故障一样,我现在不知道是否还将这个也发回去修再买一个用?哎!郁闷呐!

网友: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上午用了一次,下午就不识别了,怎么办?怎么这个样子呢?

网友:
真是彻底失望了,怎么插也不识别了,就剩个灯在闪,郁闷啊!!!!!!!!!!!!!!!!!!!!!!!!!!!!!!!!!!!!!!!!!!!!!!!!!!!!!!!!!!!!!!!!!!!!!!!!!!!!!!!!!!!!!!!!!!!!!!!!!!!!!!!!!!!!!!!!!!!!!!!!!!!!!!!!!!

网友:
第二天再用,没准又好了

网友:
我也希望今天会好,可是又失望了,破灯还在闪,就是电脑不认识它

网友:
是不是你的 Debugger 的设定没有选择 FET Dbu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