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向量和中断标志寄存器

楼主(2008-01-17):
关于中断向量和中断标志寄存器
本人为一菜鸟,向诸位大侠请教一下
430中应用过程中本人遇见一个问题就是
在中断应用过程中例如IIC
有IICIFG和IICIV两个寄存器
分别叫做中断标志寄存器和中断向量寄存器
他们都表示有相应的中断产生。
那么在应用中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定义如此两个寄存器会不会重复?
请教大侠们给予指点
标志
寄存器

网友A(2008-02-25):
怎么没人理我啊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弱智啊?小弟是新手,有知道的大侠一定赐教啊。非常感谢,自己顶一下

网友B:
IICIFG是中断标志,指示是否产生中断。
IICIV是中断向量,是中断代码的入口地址。
MCU首先查询是否有中断标志产生,
如果有,再查询中断向量,转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C:
贼啦,贼啦感谢楼上大侠,简直是感激涕零。为小弟解惑。改天请你吃冰淇淋

网友:
IICIV是中断向量寄存器;
类似的用法还有TA1等,主要是解决多个中断源共用同一个中断向量的问题。
通过查询IV,就能确定是哪个硬件引起的中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