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SPI和UART使用同一个寄存器发送数据?能同时应用么/

楼主(2007-01-07):
430的SPI和UART使用同一个寄存器发送数据?能同时应用么/
要同时应用SPI和UART,看了一下,好象是同一个寄存器发送数据啊,怎么SPI发送数据还要设置UART的拨特率啊?请高手\解释~!谢谢!
数据
寄存器

网友A:
UART是“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就是“通用异步收发器”,是一种硬件。
SPI是“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就是“ 串行外围接口”,是一种工作模式,是UART的一种事例。
IIC也是UART的一个事例。
USART――“通用串行异步收发器”(比如RS232、RS422、RS485),也是UART的一些事例。

网友B(2008-03-13):
USART:(Universal Seri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同步和异步串行接收/发送器

网友C: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同步和异步串行接收/发送器,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D:
430的usart模块兼容了SPI和UART两种功能。
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到这2种不同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