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现 Security fuse ××own,郁闷

楼主:
我的F149用JTAG工具时,又现 Security fuse ××own,郁闷。
做F149最怕的就是这个了。
基本上要报废一块片子。
郁闷呀!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大家说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方法呀

网友: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到底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
手工复下位也不行吗?正常使用过程中应该是不会烧掉熔丝的。

网友:
不行
以前听说可以不停的复位,来试
当时试了了一个下午也没成功
没想到,今天又碰到了

网友:
需要同时保留BSL接口,用于装载程序。

网友:
多数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是假性烧熔丝,此情况发生在单片机由外部供电下较多,并且电压变化比较大,仿真器及单片机要断电时间比较长时能恢复正常工作,此问题我好象在论坛中提醒过.

网友:
我还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啊!我用的430单片机也很多了。
两种建议:1.单片机来源要正规
2.仿真器是不是该换一个

网友:
我们也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手工复下位即可解决假报错的故障。

网友:
MSP-FET430 Flash Emulation Tool (FET) (for Use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 User's Guide:

Page 33:

3. C-SPY reports that the device JTAG security fuse is ××own. With current MSP-FET430PIF and MSP430-FET430UIF JTAG interface tools there is a weakness when adapting target boards that are powered externally. This leads to an accidental fuse check in the MSP430 and results in the JTAG security fuse being recognized as ××own although it is not. This is valid for MSP-FET430PIF and MSP-FET430UIF but is mainly seen on MSP-FET430UIF.
Workarounds:
? Connect the device RST/NMI pin to JTAG header (pin 11), MSP-FET430PIF/MSP-FET430UIF interface tools are a××e to pull the RST line, this also resets the device internal fuse logic.
? Do NOT connect both VCC Tool (pin 2) and VCC Target (pin 4) of the JTAG header and also specify a value for VCC in the debugger that is equal to the external supply voltage.

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