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8-03-25):
HELP
从MISO引脚输入的数据 要使数字量数据1在电压4.67V 0在电压0.67 V 怎么设定mSP430的零点啊??? 谢谢啊!!!!!
数据

网友A:
430单片机有这么高的电压吗?早烧坏了

网友B:
那MSP430的标准就不能超过3.3???

网友C:
3。6最高了。

网友D:
430推荐工作条件在1.8 - 3.6v。包括I/O最好不要超过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