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定时器与系统时钟

楼主:
定时器,是指在指定的时刻开始,经过一指定的时间后出发一个事件。定时器有硬件定时器和软
件定时器之分:

• 硬件定时器是芯片本身提供的定时功能。一般是由外部晶振提供给芯片输入时钟,硬件定时器的精度一般很高,可以达到纳秒级别,并且是中断触发方式。
• 软件定时器是由操作系统提供的一类系统接口,它构建在硬件定时器基础之上,使系统能够
提供不受数目限制的定时器服务。软件定时器的精度取决于它使用的硬件定时器精度。

在RT-thread中,软件定时器模块以TICK为时间单位。TICK的时间长度为再次硬件中断的时间间隔。

RT-THREAD的软件定时器提供两种定时机制:第一类是单次触发定时器,第二类是周期触发定时器。

下面帖出创建的两个软件定时器:一个定时器单次触发,另一个周期触发:Rt_thread mailbox lab在这里下载工程包

#include <rtthread.h>

/* 定时器控制块 */
static rt_timer_t  timer1;
static rt_timer_t  timer2;

static void timeout1(void *  parameter){
 rt_kprintf("periodic timer is timeout .\n");
}

static void timeout2(void* parameter){
 rt_kprintf("oneshot timer is timeout .\n");
}

int timer_application_init(void){
 timer1=rt_timer_create("timer1",timeout1,RT_NULL,10,RT_TIMER_FLAG_PERIODIC);

 if(timer1!=RT_NULL)
  rt_timer_start(timer1);

 timer2=rt_timer_create("timer2",timeout2,RT_NULL,30,RT_TIMER_FLAG_ONE_SHOT);
 if(timer2!=RT_NULL)
  rt_timer_start(timer2);

 return 1;
}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timer_application_init();
 return 0;
}

网友:
时间是每个实时操作系统中都会考虑的,那么RT-Thread的线程时间相关实现是如何的?例如,rt_thread_delay(n); 又是如何去实现的?

网友:
刚接触,多了解一下--

网友:
我也刚刚接触,了解到RT-THREAD与FTK合并,前途无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