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并口JTAG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8-04-15):
请教 并口JTAG仿真器问题.
现在手里有两个并口JTAG仿真器.一个是不隔离的, 一个是隔离式的. 已经在Bios里把LPT模式选为EPP/ECP模式. 现在我的目标板电源为3.3V, 并口JTAG2.6V. 我想加上两路电源在线仿真, 结果老是出错. 因为只用JTAG2.6V电源, 目标板的AD模块基准电压385为2.5V, AD不工作. 测试头痛死了.
各位大虾,没有办法解决这两路电源的冲突问题?! 不晓得我把问题描叙清楚没有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见过什么冲突啊!我觉得还是你接的或电脑并口的原因

网友B:
奇怪了
我用非隔离JTAG, 目标板 电源从3.3V降至2.6V 两个电源才不冲突.
用隔离型的JTAG, 怎么弄都出错. 郁闷中.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原因我把是JTAG引脚PIN2, PIN4在线路板上连在了一起......
还是要多看书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