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是不是将需要打印的数据送到打印机啊?

楼主:
  如果是他又是怎样让外围的硬件与打印机联系起来的呢?打印机的起始信号与应答信号他都能处理吗?很迷惑....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如果是他又是怎样让外围的硬件与打印机联系起来的呢?打印机的起始信号与应答信号他都能处理吗?很迷惑....高手指点指点
可以将 printf() 语句理解为“格式化输出”、“数据格式化”、“数据格式转换”。

网友:
引用:

  如果是他又是怎样让外围的硬件与打印机联系起来的呢?打印机的起始信号与应答信号他都能处理吗?很迷惑....高手指点指点
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使用printf(...)不是将数据写入打印机中,而是将数据进行格式化处理。但是更多的是使用sprintf(....),将格式化的数据写入函数指定的字符串中。
因为printf(...)函数在运行时需要调用putchar(int value)函数,这是一个将字符写到“标准输出设备”的函数,若你想将数据写入特定的打印机,如微型打印机(在单片机中运行,而非windows中运行),那必须修改putchar(....)函数的原程序putchar.c以满足在单片机中对该打印机的起始信号、应答信号、字符点阵转换等工作进行处理。不过一般微型打印机厂家都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供用户使用,但对于特殊应用还是需要编程的。
sprintf(....)的使用与printf(...)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在sprintf(....)中第一个形参是输出目标的字符串指针。而printf(...)函数没有这个形参,而是使用putchar(....)函数指定的标准输出设备作为输出目标。另外在运行时sprintf(....)不调用putchar(....)函数。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
  查了EW430的库文件,其中CLIB与DLIB都有PUTCHAR.C文件.如果要修改是否是改CLIB的PUTCHAR.C. sprintf(.....)既然没有调用putchar(.....)函数如果他要输出打印又是怎样与输出设备的硬件联系起来的呢?是不是要修改他自己了呢?

网友:
引用:

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使用printf(...)不是将数据写入打印机中,而是将数据进行格式化处理。但是更多的是使用sprintf(....),将格式化的数据写入函数指定的字符串中。
因为printf(...)函数在运行时需要调用putchar(int value)函数,这是一个将字符写到“标准输出设备”的函数,若你想将数据写入特定的打印机,如微型打印机(在单片机中运行,而非windows中运行),那必须修改putchar(....)函数的原程序putchar.c以满足在单片机中对该打印机的起始信号、应答信号、字符点阵转换等工作进行处理。不过一般微型打印机厂家都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供用户使用,但对于特殊应用还是需要编程的。
sprintf(....)的使用与printf(...)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在sprintf(....)中第一个形参是输出目标的字符串指针。而printf(...)函数没有这个形参,而是使用putchar(....)函数指定的标准输出设备作为输出目标。另外在运行时sprintf(....)不调用putchar(....)函数。
请问楼上,我在做和外设应答握手的过程中,需要接收外部输入的语句,
在使用DLIB的时候,看到里面有getchar()函数,
在里面的_low_level_get()函数需要如何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