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空间不够,能不能有某位大虾帮我看看怎么办啊?

楼主:
如果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

Error[e16]: Segment DATA16_Z (size: 0x201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41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HEAP+_HEAP_SIZE=0200-09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940-9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200-9ff DATA16_I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除了换芯片还有什么办法发,换芯片是不可能的是呀。诶。。。。。。。。

网友:
那就想办法压缩程序吧。

网友:
是,我定义了很大的数组,是为了lcd显示的需要。
还定义了很多的全局变量,因为程序太大了。
先谢谢各位大虾,我先试试改改变量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还有其他的建议,请各位在不忘相告。

网友:
不想换芯片那就只有加外部存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