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430F2012能够用××S方式下载程序吗?

楼主(2008-05-16):
请问MS430F2012能够用××S方式下载程序吗?
请问MS430F2012能够用××S方式下载程序吗?
××S编程器有什么型号?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能够
程序

网友A:
不可以,该型号不带BSL

网友B:
请问:MS430F2012如果烧断熔丝位,还能用什么方法下载程序??

网友C:
无法下载,除非你自己写升级程序在FLASH里。否则无法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