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试状态下UART串口有输出,而不运行IAR,UART却 ...

楼主(2008-05-28):
为什么调试状态下UART串口有输出,而不运行IAR,UART却没输出?
F2274,为什么调试状态下UART串口有输出,而不运行IAR,UART却没输出?
状态
为什么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在程序运行的状态下才会有输出的,因为调试环境没有运行程序时,程序是不会自动运行的...

网友B:
你拔掉仿真头,复位一下
看串口是否有输出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否是指复位电路有问题
楼上的意思是否是指复位电路有问题。我拔掉调试口,接上电源但是没有运行。但是如果我用仿真器运行,就不会有问题。难道真的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但是这个复位电路我已经用了好芯片了,都没问题的呀。

网友D:
看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少一个过孔。谢谢大家了
看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少一个过孔。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