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2274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2274的板子做一个关于串口通信的实验,开发板上没有做RS232接口,自己从UART上用MAX232做了一个RS232串口,用串口调试程序进行调试,在PC机上串口调试程序中发送16进制的数,程序里有一个缓冲区进行接收,如果一次发一个字符例如: 7E ,这样一个一个连续的发,WATCH观察到接收缓冲区里的数据完全正确,没有问题,如果用串口调试程序的定时发送,即使时间间隔非常小依然能接收正确了,但是如果在串口调试程序的发送区一下写上:730003974390,这样一串数据,按发送,430就会就会出现漏接数据的现象,比如把一串十六进制数的某两位漏掉。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晶振选的是32768HZ,我们是初学者,目前怀疑是硬件的速度问题,接收中断处理接收前一个字符的同时,下等待处理一个字符已经被第三个字符冲掉,造成数据遗漏的现象。但仔细想想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不知哪为高手能否指点以下,万分感激

网友:
让32768去跑9600波特率,而且是连续发一串数据,当然会有问题了,你可以算一下误码率,如果你要跑9600的话,建议跑更高的CLK

网友:
用32768做9600的通讯误差可能会有点大,你用内部DCO1M跑着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有上述情况。

网友: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谢谢!!

网友: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2274的板子的供电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