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急求MSP430的A/D参考电压问题
hedgehog24
hedgehog24

网友A(2008-05-23):
急求MSP430的A/D参考电压问题
MSP430X149系列的A/D参考电压VREF-不能为负,但我们输入的信号为0~3V的正负方波,请达人指点,当输入为-0~-3V时,MSP430工作是否会正常,有没有什么影响?请达人帮忙~
工作
信号
影响

网友B:
肯定不行,如果输入能力足够大,会把MSP430烧掉的
用运放把电压变换到允许区间内即可

网友C:
抬高检测电压,使其在正电压。

网友D:
引用:
抬高检测电压,使其在正电压。
也就是加个整形电路把负电压调整?

网友E:
引用:
肯定不行,如果输入能力足够大,会把MSP430烧掉的
用运放把电压变换到允许区间内即可
你说的是不是得加个整形电路,进行波形整理啊?因为我做的是低功耗,要求尽量减少器件,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啊?谢谢了~~

网友F:
VREF-接在1.5伏上,Veref+接在3伏上,然后将输入量的中性点提升到1.5伏,输入量用运放限制在3伏的幅值以内,将A/D转换结果在进行中性点偏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