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

楼主(2008-06-09):
不能下载
用JTAG下载149时出现提示:
FATAL ERROR
Security fuse ××own
Session aborted
不能下载程序。
根据提示应该是安全熔丝断了。但我的149是新的,一直都能正常下载。不知为什么安全熔丝断了?请问哪位能告诉我如何解决。
请问哪位有关于430的安全熔丝的详细资料?
安全
详细资料
error
程序

网友A:
手工复下位试试,可能是误报。

网友B:
重新上电也不行呀。

网友C:
1.熔丝已经烧断 2.复位电路不能复位 3.连线问题

网友D:
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现在着急等待中。

网友E:
引用:
1.熔丝已经烧断 2.复位电路不能复位 3.连线问题
连线因该没有问题。
如果熔丝已经烧断了,还有办法下载吗?我不知道哪里误操作把熔丝烧断了。有人能讲讲关于熔丝的问题吗?(比喻熔丝的保护、烧断等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