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出问题了

楼主:
斑竹,我的EZ430-F2013上午刚开始使用(新的),能调试程序,到了下午,就不行了!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插拔EZ430,PC没反应!

网友:
查查是否为目标版问题。

网友:
不知为什么,EZ430自己好了,也许是因为昨夜下了一场雨?

网友:
好久不见,恭喜

网友:
EZ430-F2013 在使用后拔下来 短时间再插上去就有可能不能使用
一定要放一段时间后 等EZ430-F2013 内部残留的电荷放完 再插上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怎么放都没用了啊

网友:
我的也是那样,但是要是用另外的程序时就能下载,真是不明白怎的!

网友:
有那个人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我最不走运,刚买回来EZ430时觉得很好用,还用430F2013做了50块温度探头板子,接下来便遇到EZ430出问题,前后买了两个EZ430都坏了,现在真不知该再买一个EZ430还是把剩下的空板子报废.

网友:
430的USB的仿真器仿真报错

msp430f2619单片机的USB的仿真器仿真报错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网友:
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设备端口正确识别了么
查看JTAG口是否被锁,按下按键不放插上去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