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D-TEST430F22X4学习套件

楼主(2008-05-23):
关于LSD-TEST430F22X4学习套件
我最近用LSD-TEST430F22X4学习套件,该套件没有外部晶振,然后就接了一个普通的32K晶振,感觉晶振没起振,想请教一下关于该套件的外部晶振问题
学习
问题

网友A:
引用:
我最近用LSD-TEST430F22X4学习套件,该套件没有外部晶振,然后就接了一个普通的32K晶振,感觉晶振没起振,想请教一下关于该套件的外部晶振问题
可以起振的!!2274只有低速晶体接入点(XIN,XOUT),没有高速(XIN2,XOUT2),但是可以把32768HZ换成最高到16M的晶振,但是需要加两电容!

网友B:
引用:
我最近用LSD-TEST430F22X4学习套件,该套件没有外部晶振,然后就接了一个普通的32K晶振,感觉晶振没起振,想请教一下关于该套件的外部晶振问题
如果你是自己接的,最大的可能是使用了那种助焊膏,用松香焊的就可以起振了。
以前我也没注意过,最近才发现的,即使是32K晶体,如果使用的助焊剂不对也起不了振。
很明确的说,F22X4接32K表振不需要电容,除非接高频。

网友C:
查看下复位电路.复位电路要接的.不然会出现时好时坏的不稳定状况.

网友D:
lsd的这个套件不错。接个线出来就是一个带供电的通用FET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