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请教关于中断的问题。
我使用msp430f1611中遇到如下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用p2.4做外部中断。下降沿出发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main( void )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0;
P1DIR = 0xFF;
P2SEL |=BIT4;
P2IES |=BIT4;
P2IE |= BIT4;
_EINT();
while(1)
{
for(i=0;i<10000;i++)
{
;
}
P1OUT ^=BIT0;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eat_isr(void )
{
P1OUT ^=BIT0;
P2IFG &=~BIT4;
}
问题如下:
上电仿真时 p2.4脚还没给信号。就发生中断。执行中断程序后中断再也不发生了(p2.4脚给信号也没用)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去掉 P2IFG &=~BIT4; 的话。中断不停地发生。
void
include
程序

网友A:
去掉
P2SEL |=BIT4;

网友B:
我试试看。谢谢你哦
引用:
去掉
P2SEL |=BIT4;
我试试看。谢谢你哦

网友C:
但又有新问题
又有新问题:
能发生中断。但无论P2IES的值是多少。p2.4脚没有信号跳变(上升沿或下降沿)只要p2.4脚的电平为高电平就不断地触发中断。是低电平就不中断。

网友D:
P2DIR &=~BIT4;

网友E:
引用:
P2DIR &=~BIT4;
同意。应该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