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50的内部参考

楼主(2008-06-02):
f4250的内部参考
最近做了个4250的设计,测量结果不是很理想。我是把内部的ref接出来用,发现有暴大的噪音。问一下,有人用过吗?效果如何?
测量
设计
如何

网友A:
后来换了个外部的参考,结果好多了。

网友B:
我用过,启用内部REF,需要至少0.5mA的电流,对低功耗影响很大,我们通常改用LM385一类的外置基准源。
至于精度,我们在采用内置REF的时候,用较大的电容滤波,倒没发现测量结果有很明显的变差。
个人意见:在空间、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选用外接的基准源比较好。

网友C:
根据TI手册上推荐在用内部参考源时同样需要在REF脚上接10uF和0.1uF的电容,有助降低参考源纹波。

网友D:
内部参考是很准的,先测一下电源,看的文波是不是很大

网友E:
内部参考的一致性是不是很好呢?有谁研究过?千万不要像××R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