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430做算法的问题

楼主:
请大侠指导,430能不能作FFT算法呢?
如果能做的话,大约能做多少点的?
有实时性的要求,不能太慢要在125nu的时间完成
不知道1024点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
125nu ??
用430作1024点的FFT不太合适。

网友:
125nm呵呵,不好意思写错了
那就是不太可能实现了.
多谢啊

网友:
引用:

125nm呵呵,不好意思写错了
那就是不太可能实现了.
多谢啊
125nm是什么?

网友:
嘿嘿,不好意思,想着想着就写的更错了

网友:
使用计算和查表二者结合的方式,可否提高速度呢?

网友:
125ns,一般的MSP430单片机最高也就是8M,125ns只够执行一条指令,怎么能做FFT呢?
不过这个实时性要求页忒高了点,就是用DSP,都不敢说一定能胜任

网友:
做语音呀,8K的采样率

网友:
那也是125us啊,差了1000倍呢

网友:
哈哈,数量级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