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149,并口仿真,芯片刚焊上时能下载,一段时间后就不能正常下载,老提示找不到芯片,已经换了好几块芯片了,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高手指教!我快崩溃了

网友:
用外部电源时,关闭电源,重新插仿真线,停一会,在开电源

网友:
不行了,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
很多人用430的时候都出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是解决不了我打算换芯片了

网友:
换一条仿真线试试,有时会接触不好,或者你的电源问题,我也遇到过,拔掉给数码显示供电的线就好了,插上就下载不了

网友:
我也在为此问题头疼,希望高手能从技术角度以予解答。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公布答案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公布答案吧,俺等着呢

网友:
换了个430芯片就好了,以前也是这样的。这回电源部分换了个可靠点的电路,到目前为止还没给我找麻烦,不知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电源部分用了稳定的电路,又给单片机加了复位电路,一直到现在工作正常,没再出现原来的问题.

网友:
关注中!

关注中!我也常遇到这问题。

网友:
看你们说法好像片子坏了似的,但是我用这多年没有发现哪个片子坏了啊!是不是还是工具或本身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