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读写

楼主:
unsigned int g=8800;
FlashErase(0x3080);
Flash_ww(0x3080,g);
b=*(unsigned int *)0x3080;

取出的数据正确

unsigned int g=88800;
FlashErase(0x3080);
Flash_ww(0x3080,g);
b=*(unsigned int *)0x3080;

取出的数据不正确
改成
unsigned long g=88800;
FlashErase(0x3080);
Flash_ww(0x3080,g);
b=*(unsigned ilong *)0x3080;

仍然 取出的数据不正确

请问为什么

网友:
unsigned int g=88800;
溢出

网友:
可是改成 unsigned long g=68800;
也不行

网友:
写入正确否?

网友:
unsigned long g=88800;
FlashErase(0x3080);
Flash_ww(0x3080,g);
b=*(unsigned long *)0x3080;

写入正确呀

网友:
长整数在FLASH中怎么读写呀

网友:
unsigned int 类型数据溢出. 88800已大于unsigned unt 的最大值65535

umsigned long int 的READ或WRITE与 unsigned int 一样,只不过在IAR3.4x中,其长为32位,占4字节

网友:
那我在IAR3。4X中对长整数在FLASH中怎么操作

网友:
你的Flash_ww()应这样定义:

Flash_ww( const unsigned int address , const unsigned long g)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p = address ;
unsigned int *pg = ( unsigned int * )(&g) ;

//set FCTL1,FCTL2,FCTL3
.............

//write g to the address
for( i= sizeof( unsigned long ) / sizeof( unsigned int ) ; i > 0 ; i-- )
{
*p++ = *pg++ ;
}

//reset FCTL1,FCTL2,FCTL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