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12864液晶

楼主(2008-07-07):
奇怪的12864液晶
现在我手头里有一个12864的液晶 ,可是是16脚的,一般不都是20或18脚的吗。这个背面写着12864-8,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用的什么驱动器。大虾们帮帮忙吧。在此跪谢了。
驱动器
大虾

网友A:
12864的液晶在不考虑引脚外,其余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一个其他的12864的板子,两块比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哈哈,不知道从哪买的了?那就从网上搜这个资料吧!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C:
可能是串口的吧?

网友D:
引用:
现在我手头里有一个12864的液晶 ,可是是16脚的,一般不都是20或18脚的吗。这个背面写着12864-8,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用的什么驱动器。大虾们帮帮忙吧。在此跪谢了。
可能是4位数据传输的。。你看看脚号DB0到DB3还是DB7?如果只有到DB3就是4线数传输的

网友E:
最主重还是看它的PDF。。。要先看过再问嘛。。。光看外形怎么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