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Z430仿真器不能刷程序了!!!

楼主(2008-06-17):
请教:EZ430仿真器不能刷程序了!!!
大家好:
我的EZ430-F2013的USB型仿真器最近刷不进去程序。提示: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啊?
仿真器
failed
error
程序

网友A:
仿真器是否是好的? 你的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或者出没出问题?
去你电脑 设备管理器去看你的硬件是否找到并正确安装了驱动

网友B:
仿真器以前是好用的啊。
在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不到这个设备。

网友C:
你板子上的MSP430F20xx的RST脚只要一个上拉电阻,不要加下拉电容!

网友D:
你查一下3410的复位及外围电路部分。

网友E: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安装,另外查查你目标板复位电容有没有焊,先暂时别焊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