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430-RF2500 开发工具的使用

楼主(2008-06-10):
关于eZ430-RF2500 开发工具的使用
版主是否可以放一个eZ430-RF2500 开发工具 的使用说明,我连电脑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就是没反应,单调试工具确是好的。
工具
电脑
开发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现象啊,开完会把模块带回去,连电脑上那Sensor Monito死活都不出温度显示
就得断开连接RESET后重连才能显示下,然后没几秒就又没了。
感觉这个Sensor Monito做的比较烂,我这边领到样片的全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B:
看看EZ430的USB虚拟的是串口几?先插EZ430,再启动软件。

网友C:
我的就是不显示温度.

网友D:
不会吧....我一直用得好好的啊...各位是不是应该把那几个E文文档仔细看看呢....我的E不好,看了好久呢...

网友E(2014-04-08):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