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晶振不稳的问题?
大山0
大山0

网友A(2008-06-30):
关于晶振不稳的问题?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的用是123的片子,做的是一个RF数据采集器,在零下30-40度做测试的时候,发现接受到的数据不正确.但是同一个仪器,拿到室温的时候又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分析为晶振工作不稳引起的.那么怎样才能要它在零下30-40度更加的稳定点?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晶振
数据采集器

网友:
123片子的AD已能正常工作,RF收发电路也正常.
采集数据不稳跟晶振没有关系.
检查:
1 . 123片子的AD基准电压的温度漂移,温漂太大,数据采集结果会漂动.
2 . 模拟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零点三项的温度漂移,应选取低温漂的动放,电阻,电容.

网友B:
我记得123芯片本身没有硬件AD

网友C:
时钟是怎样配置的,通信速率是多少?
无关技术核心的部分,可以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我是通过18B20来采取温度的,而对于在零下30-40(18B20)的时序,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123本身的最低温度标为(-40)度。那么只有考虑是跟晶振有关系。晶振不稳,导致18B20读取出错。这样认为不知道能不能讲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