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3.41版本无法破解呢?

楼主(2008-04-11):
为什么我的3.41版本无法破解呢?
为什么我的3.41版本无法破解呢?
我已按照说明,把那个小写字母都改成大写字母的了...装完后还是说没有KEY 的.请问关系统问题吗?
字母

网友A:
这个不能改成其它值的。

网友B:
那意思是我的电脑不能安装破解的IAR了??如何办呢?

网友C:
重装系统试试,系统重装后ID好像会变化的。

网友D:
没有问题啊

网友E:
我情况跟你一样,所以不装3.41A了,转而装3.42。就OK了

网友F(2008-06-26):
我的也是时装不起,时装的起,很郁闷

网友G:
如果你装错过一次,那么再装时就要把以前的信息删除之后才能再次安装。
办法是:运行:regedit
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AR Systems
再次安装就行了
注意:选择编译器类型时要选择3.41 把0x????中的?????中的小写字母改为大写,然后再次生成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对,需要把机器ID一栏的0x?????中的?????中小写字母改为大写

网友I: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不会是VISTA吧

网友J:
每次断点总是弹出一个和源文件一样窗口
软件是装好了,但硬件仿真F149,每次断点总是弹出一个和源文件一样窗口,不知该窗口何用,我是新手,那位能帮助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