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发疯的低功耗电流,100uA啊!!!

楼主:
这么大的功耗,真是疯了!!!!

芯片是msp430F413,外围部件什么都没有接,只有一个32768的晶振,和芯片上电复位的几个电阻和电容,四个给段式液晶模块分压的1M电阻,再就是JTAG接口了,再没有任何东西了,没用的IO口都是悬空的,软件上都配成输出状态了,软件如下:

void Init(void)
{
P6DIR=0x00;

P6DIR |=BIT7; //
P6DIR |=BIT6; //
P6DIR |=BIT4; //
P6DIR |=BIT5; //
P6DIR |=BIT3; //
P6DIR |=BIT0; //
P6DIR |=BIT1; //
P6DIR |=BIT2; //

P3DIR |=BIT0;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3DIR |=BIT1;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2;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3;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4;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5;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6;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7;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0;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2DIR |=BIT1; // 空闲引脚,置为输出状态

P6SEL = 0;
P1DIR |=BIT0;
P1DIR |=BIT1;
P1DIR |=BIT2;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禁止看门狗
Init(); //配置空闲管脚为输出状态
_EINT();
LPM4; //模式4
_NOP();
_EINT(); //允许中断
delay1ms(1000);

while(1);
}

高手们看看,为啥我的低功耗电流怎么这么大啊,应该是1uA左右才对,真是找不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帮帮助了,感谢啊。

网友:
把最后的
while(1);
改成
while(1)
{
LPM4;
}
试试呢?

网友:
请仔细描述你的测试方法?最好把你的电路贴上?芯片不会有问题,

网友:
输出低电平试试

网友:
我做的最低的0.6uA,430确实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到4.9152MHZ和32768两个晶振,LPM4时需要将XT2关闭,功耗还有20UA左右,晕死。大侠能说说你们休眠前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这种情况都是IO口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不过现在还有点问题,我的一个IO口配置为输入方式,LPM4时总是有3uA的电流,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网友:
1、CMOS电路的电流消耗主要发生在CMOS管状态翻转的时刻。
2、设置成输入后,处于高阻状态的输入开关会发生未知的状态翻转,从而消耗电流。
3、设置成输出后,无论是上拉还是下拉,都会消耗电流。
4、建议普通I/O口设置成输出,并且悬空;或者设置成输入,并且上拉或下拉。

在Datasheet中,对低功耗时各引脚状态的设置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