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430程序尺寸的优化

楼主(2008-07-17):
[求助帖]430程序尺寸的优化
最近小弟用430fg437开发,片内flash大小为32K,我编译得到的d43文件有33K多,不知道
各位的高手大侠是怎样优化程序尺寸的?编程序时怎样估算占用flash的大小,小弟请教一二,多谢多谢!
FLASH
优化
程序
开发

网友A:
在项目的options中的C compilerr 的优化中,选取SPEED优先的Maxium,可减少几百字节的代码.
但注意查看list文件,确认循环,内联的兼容程度.

网友B:
我试过了,用SPEED优先的maxium比SPEED优先的NONE产生的d43还大,
比较奇怪的问题:SIZE优化后编译产生的r43文件明显减小,但连接后d43的尺寸却变大了。
(优化前后main.r43减小了6K,但project.d43却增加了3K),优化的效果怎么是反的?
另外您说的“确认循环,内联的兼容程度”怎样看?非常感谢!!

网友C:
不要用"SPEED", 应用"SIZE".
有时优化器会将循环优化为只执行一次,不会重复进行直到条件满足,因此要查看编译结果加以确认.
内联,变量分配也会有优化后代码错的情况.
用SIZE优化时,选MIDDLE 比MAXIUM出错少.
只要C编程时变量分配时限定关键词用好,如用volatile限定变量,循环不会优化掉,内联时能重读所指单而不会用寄存器已有内容等.
总之,对你的程序大问题,先用middle,后用maxum,一定能省出几百或者1K以上的代码.
还有,优化时将inline前的勾去掉,别选它.否则出你那代码反而增大的情况.
优化后你可看一看,如果某一模块的代码反而增加了,可选中该模块后单独对它选其他优化选项.

网友D:
我基本搞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