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30的滤波参考程序

楼主(2008-07-10):
求一个430的滤波参考程序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32路的频率计,采用I/O端口扫描计数方式,但是需要一个去除电平毛刺的滤波程序来保证系统能够比较准确的运行!但是以前没有设计过,想求一个例程。或者知道的朋友给个流程图也行!谢谢了!
计数
能够
流程图
程序

网友:
解决方法
在检测到IO脚的电平发生变化时不要马上判断是否是自己需要记录的电平,用定时器做一个短时间的定时中断,在中断响应中进行电平的再次判断,如果确实电平发生变化,则进行记录!反之则是过冲。

网友:
进一步简化
用一个for循环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了!东西越做越有心得!

网友A:
32路输入信号,I/O端口扫描.......
计数方式准确吗? 用CCI捕获吧......

网友B:
CCI捕获的不足之处
由于在测量的过程中有较强的干扰,容易出现较大的过冲.如果采用捕获的方式就容易出现捕获到较大的过冲干扰信号.所以采用记数的办法相对好些!

网友C:
测量过程有干扰,捕获有过冲...........这些恐怕不是CCI的问题. 应从信号采集模拟电路上入手,抑制或消除干扰,否则你用计数据方式仍然测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