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单片机监测电机堵转的电路

楼主(2008-07-11):
求问单片机监测电机堵转的电路
小弟想问下有谁知道单片机监测电机堵转的参考电路,要求很简单,只要在电机堵转时停止供电就可以了,在此表示感谢!!
电机

网友A:
监测电流或增加采用编码盘检测的方法

网友B:
那请问如果是监测电流电路应该如何设计,谁能给个参考,我用的是430单片机,谢谢!!

网友C:
通过比较器或定时器
1.堵转时,电流较大可以导致比较器偏转。
2.采用带限位开关的基表,通过定时器时间来判断是否发生堵转。
然后切断电源。

网友D:
谢谢提供帮助,我再去试试看

网友E:
看看,以后用的兆

网友F:
这个是个好项目

网友G:
简单而且有效的办法是:
1 .在电机的电流回路中串联一只小于1 欧的精密电阻(可用锰铜丝按功率要求选择线径后自制),作为电流取样电阻.
2.取样所得电压信号输入一个由普通运放构成的电压比较器,与设定值比较.
3.单片机检测电压比较器的输出,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报警,停机等.
4.取样电阻的输出电压可用光电隔离后进行后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