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计算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17):
浮点计算的奇怪问题
今天碰到的一个奇怪问题,我用两个dou××e型变量相乘,结果总是得0,在别人的机器上没问题,我怀疑是我的编译器有问题,就重装了编译器,但是问题依旧,请问是不是我的编译器的设置有问题啊,程序很简单
dou××e m,n;
main()
{
init();
m=1.23456;
n=1.1*m;
.
.
.
}
n的结果总是0,如果改成n=1*m就没问题,感觉就是两个浮点数相乘有问题,m,n改成float型也是一样的现象,那位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
计算
编译器
程序

网友A:
附
又试了试,发现*10也不行,那就不是浮点数相乘了,乘整数也不行,奇怪,是那里的设置不对吗

网友B:
编译后,读一下相应的list文件,确认编译的代码与想要的算法有无出入.

网友C:
在IAR及AQ430等编译器中,对于浮点型的运算的确存在一些BUG,BUG出现在浮点数转换成整型表示时及反向表示时。